[解决] Verdi可以不通过vcs编译直接看code吗

楼主(2024-01-09):
请问Verdi可以不通过vcs编译直接看code吗?我在前司用Verdi看代码的时候直接打开wrapper.v文件就可以了,可以正常trace信号。但是在新司这边不用wrapper.v,我在Verdi里import filelist.f 和用到的.vh文件,能点进include的.vh文件,但是会报Error:include file " .vh" cannot be read,而且有些注释掉的部分变成的乱码,少数信号也不能正常trace。问了同事他们是通过vcs编译生成的波形文件再在Verdi看的,想问下有Verdi能直接导入RTL的方法吗,我不需要看波形。我不确定前司是不是做了什么才能直接用wrapper.v看。

网友A:
在filelist.f里面加上+incdir+XXX选项,把.vh头文件所在的目录加上,这样verdi才能识别头文件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filelist.f里面加上+incdir+XXX选项,把.vh头文件所在的目录加上,这样verdi才能识别头文件的内容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