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相位裕度曲线下降90度后不再下降

楼主(2024-01-09):
搭了一个ldo,负载电流低于1mA时相位曲线只能从0降到-90deg,这样的话次极点在哪都不知道了?求教大佬们这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办。附上负载电流1uA时(此时相位裕度是180deg,肯定不对)的相位、增益和psrr曲线图,以及ldo的原理图。

载电流1uA时的相位、增益和psrr曲线图

载电流1uA时的相位、增益和psrr曲线图

LDO原理图

LDO原理图

网友:
图看的不是很清楚啊,我猜是负载电流大于1mA的时候有零级点相消,表现正常。负载低的时候,次级点位置发生了变化,零级点不再能抵消,出现你仿真的波形是具体极点位置的体现。

网友A:
应该是从结构分析出零极点,然后仿真验证你分析的结论。直接看图分析需要你有一定的经验后才可以。比如,从你的描述中可以判断,你的的零极点和负载电流大小有关(这点很明确)。相位曲线遇极点下降,零点上升,极点再下降,可以定位零极点大概位置(实际上大概位置就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从结构分析出零极点,然后仿真验证你分析的结论。直接看图分析需要你有一定的经验后才可以。比如,从 ...

从结构上有分析出主次极点的位置,负载电流大于1mA的时候图像和分析的极点是能对应上的。就是不太清楚为什么负载很低的时候曲线会是这个样子?正确的相位裕度也无法得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从结构分析出零极点,然后仿真验证你分析的结论。直接看图分析需要你有一定的经验后才可以。比如,从 ...

LDO在轻载和重载的情况下
https://bbs.eetop.cn/thread-95038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O在轻载和重载的情况下
https://bbs.eetop.cn/thread-950383-1-1.html
(出处: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 ...

对 我用的n型功率管,看了下相位裕度不正常的曲线对应的功率管都处于截止区,gm很小,有可能是这个原因!谢谢大神,我再调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结构上有分析出主次极点的位置,负载电流大于1mA的时候图像和分析的极点是能对应上的。就是不太清楚为 ...

我之前遇到过,是因为LDO在空载的时候,LDO的调整管已经接近截止区了,调整管工作不正常,所以整个LDO的相位裕度也不正常(新手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遇到过,是因为LDO在空载的时候,LDO的调整管已经接近截止区了,调整管工作不正常,所以整个LDO的 ...

我也是,功率管截止区的时候不正常。求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功率管截止区的时候不正常。求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加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