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在GUI里轮流高亮一组port bus

楼主(2024-01-09):
有一组bus,位宽1024。我想在GUI里轮流高亮一遍这1024个port,任意一个port高亮后灭掉,必须看到这些port 高亮和灭掉的过程,注意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请问各位大牛,该怎么实现?

我写了一个foreach 循环,可以每次都是在执行过程中GUI是静止的,只有等脚本执行完了以后GUI 才变成活跃状态。
然后只有把具体的一条一条的 cmd 直接copy 到命令行才能看到一个动态过程。但是总不能copy 3 千多行吧,不可能实现。
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foreach 里面高亮port之后再用软件自带的截图命令截图
产生1024张图片
再用ffmpeg把图片序列合成视频或者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