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B仿真

楼主(2024-01-09):
各位大佬,stb仿真 PM GM数值都不显示是怎么回事的?但是summary就显示,想plot PM GM, 用value函数抓取也不显示

网友A:
数值类的显示,你打开result brower,找到PM,然后send到A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值类的显示,你打开result brower,找到PM,然后send到ADE

谢谢!!!还想请问一下plot 结果怎么加单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