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仿真设计中的偏置电阻噪声和电源噪声问题

楼主(2024-01-09):
第一次设计VCO,身边也没有大牛可以指导,遇到两个问题,希望大家可以不吝赐教:

(1)本人在学校做设计,VCO设计采用尾电流源,尾管的栅极电压直接通过一个电阻和Pad连接进行供电,电阻取值约大于200欧姆,但是此时这个电阻的热噪声会导致相位噪声下降约1.5dB,问了其他人说可以滤掉,是指流片后在片外加一个很大的电容吗?
(2)为了考虑后期测试时的电源噪声,仿真的时候会在理想vdc中加入噪声文件,但电源噪声一般来说可以通过片外挂旁路电容消除,那么仿真的时候还有必要进行这一步吗?

网友:
这些问题我也想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