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_A建模

楼主(2024-01-09):
自己想做个PAM4比较器   想做一个判别总共四电平的比较器

图是写的verilog_A模型   自己希望判别后如果是最高电平输出两位11 第二高电平输出10  第三位输出01  最低电平输出00  但是结果一直都不对

网友A:
第一个if 底下的end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if 底下的end写错了

兄弟,这个改了。还是错的

网友A:
可能是你输入信号的tr和tf太小了,transition的输出还没上升到最高点,VINP和VINN的值就到另一个if判别区了,然后m,n就会被重新赋值,导致transition的波形还没上升到最高点就被拉下来了,你试着使用vpwl造两个上升沿缓慢一些的输入差分信号作为VINN和VINP,最好远大于你transition中的tr tf和td,然后看看输出波形

楼主(2024-08-02):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输入信号的tr和tf太小了,transition的输出还没上升到最高点,VINP和VINN的值就到另一个if判别区了 ...

好的,哥们。之前一直没注意到信息,谢谢你!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