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mos的阈值电压和什么有关系

楼主(2024-01-09):
如果两个管子器件类型、长宽比都一样,而且它的D、G、S、B电压都一样,但是阈值电压,电流不一样的原因是什么啊,想不通,求救

网友:
版图肯定有差异啊,你就这么问,又没贴版图差异,几乎没法回答。

但W/L,器件类型一致;哪肯定是版图效应引起的二级效应,几乎所有2级效应都是因为应力(stress)引起的迁移率变化,除了WPE(well 边界引起的阈值电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