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失调和噪声

楼主(2024-01-10):
如题,失调和噪声都是电路中的一种干扰。以差分的动态比较器为例,失调可以看成是一种差模干扰,即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的差值。但是由于差分电路的对称性,噪声应该可以看作是一种共模干扰吧?那这样的话,在分析差分结构时是不是只需要考虑失调就可以呢?不用考虑噪声的影响。但是看到很多论文,尤其是ADC的论文,都会去分析动态比较器的噪声特性,说这会对精度造成影响。有些不太理解,噪声在差分结构中是否还需要考虑呢。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噪声是随机变量,无法通过差分消除,所以差分运放,噪声依旧是个问题,并且差分之后,噪声功率是叠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噪声是随机变量,无法通过差分消除,所以差分运放,噪声依旧是个问题,并且差分之后,噪声功率是叠加的。 ...

好的 谢谢您 那差分结构只能消除类似于时钟线耦合造成的共模干扰是么 您说的噪声功率翻倍指的是由于电路对称使得管子数翻倍进而造成的噪声翻倍吧 但是如果等效到差分输入端的话 应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