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单端输入 差分输出噪声的问题

楼主(2024-01-10):
求助 信号单端输入,差分输出的架构选择问题:
我用了图片中的架构,其中Vref由BG产生,Vref的噪声完全按照放大倍数体现在了输出端,铁子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架构可以屏蔽掉Vref上的噪声???

单端转差分

单端转差分

网友A:
没有办法。
一般VREF这里都应该有个PIn,通过片外加电容起到两个作用:一个稳压另一个就是滤除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办法。
一般VREF这里都应该有个PIn,通过片外加电容起到两个作用:一个稳压另一个就是滤除噪声。
...

我见过有音频功放单端输入产品,没有外接电容,放大十倍在输出端音频范围内(20-20K)积分噪声也在100uV以内,如果也采用这个结构也就是折算到Vref上积分噪声才10uV,也不知道咋做的??难道只能从根源上去把基准电压噪声做小吗?你有这方面的研究吗

网友B:
Vref加个大RC做滤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Vref加个大RC做滤波呢?

芯片内部没法集成大的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见过有音频功放单端输入产品,没有外接电容,放大十倍在输出端音频范围内(20-20K)积分噪声也在100uV ...

VREF 10uV噪声是可以不经过大的RC滤波,直接OP实现是能做到没任何问题的。

音频带内2uV以内比较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VREF 10uV噪声是可以不经过大的RC滤波,直接OP实现是能做到没任何问题的。

音频带内2uV以内比较费劲。

看过一些BG加斩波 还有就是三极管的份数比N搞大 这是从根源上去解决,会把面积搞的比较大。本来想看看有没有从架构上可以屏蔽掉基准电压噪声的方法,你觉得这个问题还是要从噪声根源上去解决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过一些BG加斩波 还有就是三极管的份数比N搞大 这是从根源上去解决,会把面积搞的比较大。本来想看看有 ...

我的意思是,如果没有片外措施,仅仅靠内部电路,而且是CMOS工艺的话,ref基本满足不了超低噪声的要求。就算你用了chopper,如果没有好的低通滤波,chopper频率附近的噪声多多少少迟早还会弄进你的音频带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