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中大量instance INCORRECT问题

楼主(2024-01-10):
在LVS 中大量的instance  INCORRECT,从报告里看,貌似layout 出来的的netlist 少了些端口信息,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b衬底,检查

网友:
*.CONNECT VPW VSS
*.CONNECT VNW VDD

网友A:
看stdcell lef,有的话,global connect到VDD/VSS,没有的话脚本处理v2lvs的网表,stdcell添加VNW=VDD VPW=V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stdcell lef,有的话,global connect到VDD/VSS,没有的话脚本处理v2lvs的网表,stdcell添加VNW=VDD VPW= ...

太感谢了,设置globalNetConnect 连接到VDD 和VSS cdl 上看到VNW 和VPW 都连接上

网友:
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