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小规模ASIC芯片架构如何设计?可通过接口进行参数配置

楼主(2024-01-10):
问一下一个小规模ASIC的芯片架构应该如何设计?有没有现成的架构可以参考?
一个小规模的ASIC芯片,可以通过UART或者SPI接口对芯片进行参数配置。

整个ASIC芯片包含参数配置阶段,执行阶段和向外传输数据阶段。
是通过一个大的状态机来实现功能模式的转换吗?

网友A:
多小的叫小规模呢,最简单的状态切换直接手搭逻辑门都可以。复杂点就写状态机,再复杂还可以集成MCU写软件控制。规模都不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小的叫小规模呢,最简单的状态切换直接手搭逻辑门都可以。复杂点就写状态机,再复杂还可以集成MCU写软件 ...

就是根据外部信号,处理一些计算,有些参数需要外部配置。

网友:
处理一些计算,有些参数需要外部配置。------------------------------多少的计算量, 多少的参数接收 都是需要考虑的。  先把直接的需求,看看现有 mcu,soc ap,x86pc,大型server,巨型超算, 哪个层次满足需求,然后心中就有数了。否则怎么来, 光mcu,就有2毛钱的,和200块的,差距大了。

网友:
按你的需求来看,很简单,不需要状态机。
以SPI为例:因为你只要接收指令来进行相应配置,所以仅从机即可,并且可以只规定一种极性、相位的通讯方式;再把指令格式定义好,比如code+addr+data各1byte这种,所以完全不需要状态机。

网友:
需要外挂MCU的芯片,可以用SPI I2C UART等接口,协议自己定好就可以了。用外挂MCU模拟你定的协议配置你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