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图层名字修改

楼主(2024-01-10):
大佬们,IC618怎么改图层的名字和查看图层的层号?萌新求助求助

网友:
不能改名字,在图层layer哪里击右键,点Columns,然后点GDSNUMBER

网友A:
鼠标放在layer name左边的display小方格内不动,就能看到各种numb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标放在layer name左边的display小方格内不动,就能看到各种number

OK 学到了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