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R和BOR的区别

楼主(2024-01-10):
如题,想请教一下在PMU中的POR和BOR有什么区别?判断精度不同嘛?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只用POR以及何时2者都要用?

网友:
POR即上电复位信号,当电压高于配置值VSEL_POR时置一;BOR的功能是正常工作后的掉电复位,当电压低于配置值VSEL_BOR时置零,两者搭配,才能让负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