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O电位

楼主(2024-01-10):
如果电路中有两个电源1.8v和5v,ISO应该接那个呢,ISO会对电源信号有影响吗。

网友A:
不应该器件分开 两个分别做ISO 一个接1.8一个接5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器件分开 两个分别做ISO 一个接1.8一个接5v吗

像level shift有两个电位围两个iso,隔得就很远也浪费面积吧,BULK和iso的耐压是满足。这样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level shift有两个电位围两个iso,隔得就很远也浪费面积吧,BULK和iso的耐压是满足。这样会有什么问题 ...

浪费也没办法,要不用ISO 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
一般接最高电位,防止寄生PN结出现正偏

网友:
不应该先去问问电路吗

网友B:
看工艺,如果ISO上面还垫了一层pwell,这个ISO环里就可以放不同的电源,不然的话同一个ISO环内只允许一个电源

网友:
一般接最高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工艺,如果ISO上面还垫了一层pwell,这个ISO环里就可以放不同的电源,不然的话同一个ISO环内只允许一个电 ...

是的,有两种,分别隔DPW和p-ep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