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综合后时序报告的一些疑惑

楼主(2024-01-10):
目前刚开始接触dc,想问下大家几个问题:

1、我想在时序报告中找到输入到输出的路径,但是综合出来从时序报告中找不到这样的路径(有我不关心的输入到输出的路径)?

2、约束改变时时序报告也会相应的改变,导致之前分析过的路径又再一次没了?
3、我该如何去找我关心的时序路径,因为设计对路径延迟要求比较高?

网友A:
跑完了之后不要exit,就可以直接report_timing你关心的路径了

网友:
改变约束肯定会timin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完了之后不要exit,就可以直接report_timing你关心的路径了

在timing report报告中没有找到我想要路径 是需要自己设计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timing report报告中没有找到我想要路径 是需要自己设计吗

你可以在脚本里显示的report_timing你想要的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脚本里显示的report_timing你想要的路径

嗯嗯了解了 感谢!

网友:
1 输入到输出的路径为fully comb路径,一般的设计中是不包括这种纯组合的路径的。你需要自己了解设计中是否有该路径。
2 “约束改变” 尽在综合前修改,综合后不能再修改。
3 看一下dc手册的report相关的内容

网友(2024-02-28):
用group_path命令将感兴趣的路径进行分组,report时会默认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