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 hold违例问题

楼主(2024-01-10):
innovus postRoute 阶段hold违例5个,WNS:-0.002,但是使用PT跑完hold违例3000+,WNS:0.6,spef是使用StartRC提取的

如果PT使用Innovust提取的spef就只有1个hold违例,WNS:0.1
看起来像是spef的问题,但StartRC提取过程中没有Error呀
路过的大佬可以帮忙分析一下吗

网友A:
pt和inn用的sdc是一个吗?一般这俩是有点区别会让inn约的更紧,你可以找一条路径报一下看看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和inn用的sdc是一个吗?一般这俩是有点区别会让inn约的更紧,你可以找一条路径报一下看看差多少。 ...

sdc是一样的,报了一条路径,pt的结果slack:-0.69, inn的slack:0.0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和inn用的sdc是一个吗?一般这俩是有点区别会让inn约的更紧,你可以找一条路径报一下看看差多少。 ...

pt使用的spef是用StartRC的def flow 提取的,使用这个flow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
难道是pt和inn的偏差吗?我icc2和pt的偏差挺大的...

网友B:
你这是INVS和PT的correction有问题,可以改一下innovus里面RC factor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INVS和PT的correction有问题,可以改一下innovus里面RC factor

这个rc factor 是rc_corner设置的吗?还是extractRC的时候工具提取的呢?请大佬指教一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rc factor 是rc_corner设置的吗?还是extractRC的时候工具提取的呢?请大佬指教一二
...

是invs里面create_rc_corner的时候设置,具体的值可以在invs里面用generateRCFactor对比signoff工具抽的RC值和invs计算的RC值产生

网友:
PR时hold余量设置稍微得大点儿 pt时序容易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