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五管运放的输出通过电流镜复制电流再回到差分管的源端是什么架构

楼主(2024-01-10):
50资产

如图,他把运放的输出接了一个电流镜的形式,接回源端了,这是什么作用啊?或者有没有文章推荐可以看的

楼主:
我目前理解是为了让左边这路上的电流减小,因为他后面接的部分全部是做电流源的

网友A:
高亮的不是电源镜,而是两边对称偏置,左边抽头可能还提供了下一级偏置电压。对称结构使得电路温漂消除,具有稳定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亮的不是电源镜,而是两边对称偏置,左边抽头可能还提供了下一级偏置电压。对称结构使得电路温漂消除,具 ...

他左边抽出去的那里确实是为了给后端提供偏置电压的,关于两边对称偏置的相关内容在那本书里可以看到吗,麻烦推荐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