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Verdi打开filelist问题

楼主(2024-01-10):
大家好,我要用Verdi打开filelist看代码,出现了下图这样的报错,报Error: view xxx is not defined for instance xxx. 可以请教下是什么原因吗?是要加上lib文件的路径吗?我看第二行那个有个db路径,但是第一行没有。谢谢大家

网友A:
需要把库的仿真模型文件加到filelist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把库的仿真模型文件加到filelist里面

谢谢!怎么加呢,有类似+incdir+这种的语法吗,还是直接和.v一样直接写路径

网友A:
如果是单个的库模型文件直接写
-v XXX.v
文件包含完整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单个的库模型文件直接写
-v XXX.v
文件包含完整路径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