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VS BOX问题

楼主(2024-01-10):
现在有多个版图对应一个电路,难不成真要这么写:LVS BOX lay1 sch LVS BOX lay2 sch......太繁琐了吧uu们有更简单的语句实现吗?
补充:lay1 lay2名字是有规律的序列,所以我认为是会有更简便的语句可以做到的

网友:
写一个就行了啊 你咋box的?

网友:
你多个版图不一样?真有好几个版图?不是重复的吗?

楼主:
在线呼唤大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线呼唤大佬

把版图改成一个名字,用layout1~layout10这种,这样只要写一条语句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版图改成一个名字,用layout1~layout10这种,这样只要写一条语句就可以了吧
...

应该可以的。但是领导应该不让我们这么做,自己玩玩还行还是得不同cel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的。但是领导应该不让我们这么做,自己玩玩还行还是得不同cell
...

box layout name 名字后缀不一样部分加*号试试?

网友B:
我一直有个疑问,LVS BOX的时候能直接诶BOX schemati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x layout name 名字后缀不一样部分加*号试试?

试过了,语句不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有个疑问,LVS BOX的时候能直接诶BOX schematic吗?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