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本人初学,这该怎么连接呀

楼主(2024-01-10):
在做运算放大器的版图,最后提示VDD没有连接完,请问该怎么连呢。原理图中是B和S相连接到VDD。

网友A:
nwell没有接起来,画一片nwell把那三个管子覆盖,建议把nwell显示层调成实心的看的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nwell没有接起来,画一片nwell把那三个管子覆盖,建议把nwell显示层调成实心的看的更清楚 ...

感谢感谢!!!终于好了

网友:
把NWEll换个带填充的显示,要不检查起来不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well没有接起来,画一片nwell把那三个管子覆盖,建议把nwell显示层调成实心的看的更清楚 ...

"nwell没有接起来" 是什么意思,三个管子的nwell不是一个整体吗,我怎么看不出来,有高亮提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nwell没有接起来" 是什么意思,三个管子的nwell不是一个整体吗,我怎么看不出来,有高亮提示吗
...

Nwell是独立的一块一块的,不连一起mos的b没法给电位

网友C:
题外话,用ring走VDD合适吗?

网友:
用NWell覆盖整个PMOS及NSUB区域

网友D(2024-07-08):
引用 网友C:
题外话,用ring走VDD合适吗?

有什么影响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什么影响嘛

ring的作用是给衬底或阱电位的 mos管的电源或者地最好单独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ring的作用是给衬底或阱电位的 mos管的电源或者地最好单独接线

会造成电位之间的串扰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