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

楼主(2024-01-10):
起session报错,怎么解决,有大佬遇到过没

网友:
session数据有问题?

网友:
上面有没有别的error或者warning,看看lib map对不对

网友:
是不是lib路径变了

楼主:
已解决 session路径变了 改回来就好了

网友:
看着像是刚起就出错了,确认下restore_session的session的path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