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的时钟一般是怎么给的

楼主(2024-01-10):
众所周知,ADC对时钟的精度要求很高,所以ADC的时钟是怎么来的呢,可以通过PAD从外部给一个晶振时钟,还可以内部集成振荡器,但是内部RC振荡器的时钟精度够吗,是不是必须再通过PLL才可以达到精度啊,求解答,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振荡器时钟直接给sigma-delta ADC,会导致SNR下降一大半。

网友A:
结论是看你ADC的精度和速度。一般来说做个100M 10bit enob的ADC 要求时钟抖动在2ps左右也就够了。用RC振荡器做到这个级别好像还是有点难度,可以用2*pi*f*A*t_jitter稍微估一下电压精度。更准确的模型看系统要求,可以用matlab建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论是看你ADC的精度和速度。一般来说做个100M 10bit enob的ADC 要求时钟抖动在2ps左右也就够了。用RC振荡 ...

谢谢解答,我的是13bit,20MHz,RC振荡器后面加个PLL可以解决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我的是13bit,20MHz,RC振荡器后面加个PLL可以解决问题吗

什么叫rc振荡器后面加个PLL,你说你的PLL是用的rc振荡器吧,13bit有效位数感觉有点悬,你让你们的时钟组给一个rms jitter看看。但是你们做13bit ADC不一定有效位数是13bit,所以不好说。这个一定要系统级先给参数看一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rc振荡器后面加个PLL,你说你的PLL是用的rc振荡器吧,13bit有效位数感觉有点悬,你让你们的时钟组 ...

谢谢解答

网友:
20MHz 输入,13Bit ADC 有效位算12Bit的话,Rmsjitter要求约10pS,RC满足不了,只能用晶振+P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