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AM内部电路定制,后端EDA求助

楼主(2024-01-10):
有没有一款EDA工具,是能调用定制的bitcell、灵敏放大器等电路单元,根据容量需求,自动布局版图的呢?

感觉定制的SRAM,如果容量大一点,完全无法靠模拟版图的方法进行布局连线,但是其他标准SRAM库配套的compiler也不能适用,而且compiler是类似筛选,出来的都是完整的版图和仿真信息(基本上是设计公司提前做好,放进来筛选的)。
所以想问一下,做过定制的大佬们,是不是行业内有这样的EDA工具呢?

网友A:
你说的自动生成版图,不就是memory complier吗?还是你只想要单独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自动生成版图,不就是memory complier吗?还是你只想要单独的模块?

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现在的memory compiler,只是针对购买的SRAM单元和外围电路那一整套标准库适用。一旦我们改动某部分电路,如把bitcell改成自己做的bitcell1,怎么让compiler调用bitcell1来生成所需的阵列容量呢?
或者是我们手里的compiler有问题?正常的compiler可以实现自定义更改子单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现在的memory compiler,只是针对购买的SRAM单元和外围电路那一整套标准库适用。一旦我 ...

估计你是做存内计算,想自己重新设计6T-SRAM单元是吧。这个需要提前跟代工厂沟通,经过他们评定后才可以的。因为SRAM用的是compact rule而不是logic rule,你自己拆解版图几乎是不可能的。工艺库的datasheet中会详细说明sram部分的设计,你可以仔细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是做存内计算,想自己重新设计6T-SRAM单元是吧。这个需要提前跟代工厂沟通,经过他们评定后才可以 ...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