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神指导,如何看待这段相位噪声好坏,计算抖动为什么要分频,最好大概抖动计算

楼主(2024-01-10):
(图片)

楼主:
目前仿真看不懂电路噪声大小,网上的例子都懂,实际仿真自己的电路图发现这个抖动很大,但实际上抖动很小,公司的电路做过测试

楼主:
vco仿真输出频率500MHz

网友A:
想问下这个相噪曲线是什么模块产生的?一般这个看着有点差,是不是这个相噪后续还经过了其他模块的过滤才得到较好的输出?

网友B:
仿真抖动多大,怎么仿的,测试抖动多大,怎么测的。就一张图说明不了啥问题。不知道懂的是啥,问的是啥。只提到VCO,书上都说了VCO自身的jitter很大了,没看书?

网友:
分频计算抖动是因为时钟需要输出给其他模块,而其他模块需要了解你的不同频段的相噪情况,就使用jitter来简化对比,例如PLL是一个低通会关注最大到几k的频率,所以会积分几kHz前的相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抖动多大,怎么仿的,测试抖动多大,怎么测的。就一张图说明不了啥问题。不知道懂的是啥,问的是啥。只 ...

输出频率500MHz,你说的这些很奇怪,本身相位噪声可以计算出抖动,只要知道采样频率或者输出频率大小,这张图不能说明什么,但是单单看抖动还是够的,我也不知道这抖动怎么具体计算,所以咨询大家根据这张图计算过程,看看是不是我仿真错的,是这个图本身噪声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这个相噪曲线是什么模块产生的?一般这个看着有点差,是不是这个相噪后续还经过了其他模块的过滤才得 ...

网上一个图的,跟我仿真的很像,就是一个vco仿真,你怎么看出抖动大的,怎么算出来,比如10khz~100kHZ  100KHz~1MHz的抖动计算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