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导出RTL代码中instance路径

楼主(2024-01-10):
请教一个各位,在Verdi中如何抽调RTL代码里的全部instance的路径?

网友A:
Verdi菜单Source/Find Signal/Instance里面可以进行instance查找,把找到的instance列表保存成文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Verdi菜单Source/Find Signal/Instance里面可以进行instance查找,把找到的instance列表保存成文件即可 ...

非常感谢

网友:
给2楼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