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寄存器模型配置DUT寄存器问题,谢谢大家

楼主(2024-01-10):
通过前门访问配置寄存器,配置接口为APB,发现read寄存器的值总是为上一个寄存器的值,比如,配置偏移地址h0,h4,h8的寄存器值为1,2,3,配置完一个之后马上读该寄存器,读出来的值为0,1,2,总是为上一个,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谢谢大佬们!

网友:
单凭这个信息很难判断,有可能是dut 出来的就是不预期的,debug的方式是先看下apb 接口的波形,看看是不是dut本身的问题,排除掉dut的问题后再说

网友:
你是不是没等你完成的信号,get_repo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