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综合中莫名奇妙的错误

楼主(2024-01-10):
由于设计做了低功耗,所以读入了upf文件,这里在check_mv_design时报了很多的memory power pin未连接,如下图:

我在综合脚本里进行连接时又告诉我找不到这个cell:

我用report_cell命令也提示找不到整个object

然后我神奇的发现,当我跑完整个dc脚本不退出时,重新在命令行敲上connect_supply_net的命令时,居然神奇的连接上了,没有再次报错,并且report_cell也可以看到详细的信息;

但是貌似有一个问题,就是compile好像没有做任何事情,产生了大量的warning。并且整个脚本很快就跑完了,
之前不带upf时在compile这个过程中是很慢的,一点一点打印各种information和Optimization,

显然我带upf的综合输出的网表也是不正确的,有大佬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A:
你读了UPF,一切关于电源的连接都要在UPF里面书写。不能在DC命令里面处理。

你在UPF里面 写上
connect_supply_net  VDD1 -ports {../../mem/VDDPE}
就可以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读了UPF,一切关于电源的连接都要在UPF里面书写。不能在DC命令里面处理。

你在UPF里面 写上

这个约束应该也是可以写在dc脚本里的,这个问题搞定了,是因为名字没写对的原因,但是这个是我之前按照check_mv_design里报错的名字里粘过来的,不知道为啥当初也没过,重新改过名字后搞定了

网友A:
个人建议还是不要在dc shell里面写。写在upf 更合理。因为upf 是你后面要给到PR实现的。你DC综合阶段并不会真实的接VDD/VSS power信息。这些都是PR实现的。而且本身 VSS/VDDS连接 也是因为有lower power flow才做的,如果不是upf low power flow。也更不需要接电源了

网友:
学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还是不要在dc shell里面写。写在upf 更合理。因为upf 是你后面要给到PR实现的。你DC综合阶段并不会 ...

ok,thanks

网友(2024-08-06):
请教下楼主,是哪个名字写错了呢?我现在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