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LNA输入端的的寄生参数应当如何估计呢?

楼主(2024-01-10):
如题,本人新手,在使用tsmc65N工艺设计一个射频接收机前端,LNA输入端口的寄生参数会影响LNA的输入匹配进而影响整个电路的性能,请问LNA输入处的寄生参数该怎么估计呢?

结合各种资料我知道需要考虑pad和esd的寄生电容,工艺库里面目前没有esd,这部分寄生电感大概有多大呢?另外要考虑bonding wire的寄生电感吗又大概是多少呢?此外,需要考虑芯片管脚这些pcb上的寄生吗?我看很多资料并没有提到这点。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
ESD寄生取决于ESD防护标准,2000V HBM防护寄生电容大约150fF。Bondwire寄生电感取决于Bondwire长度,寄生电感在300pH到2nH量级。PCB高速走线如果做成50Ohm,寄生你可以算一下,通常小于PAD和ESD的寄生。

楼主:
忘记说清楚了,频率是2.4G

网友:
ESD寄生取决于ESD防护标准,2000V HBM防护寄生电容大约150fF。Bondwire寄生电感取决于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D寄生取决于ESD防护标准,2000V HBM防护寄生电容大约150fF。Bondwire寄生电感取决于Bondwire长度,寄生电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