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稳定性分析

楼主(2024-01-10):
请问一下大家在stb仿真时增益和相位最后曲线上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由于哪里的零点导致的呢,带隙电路如图,运放为二级运放

网友:
很靠后的极零点就不要太纠结了。要是你真的一点一点推导,是能推导出来,但是和目前的这些简化说法很难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