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佬们关于Efuse的问题

楼主(2024-01-10):
有没有佬知道Efuse大多是做成固定大小的还是用compiler自动生成所需大小的阵列

网友A:
一般都是foundry提供的固定几个size的,剩下的就自己拼接了。

楼主:
谢谢回复!是不是很少有foundry提供compiler来自动化生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foundry提供的固定几个size的,剩下的就自己拼接了。

谢谢回复!是不是很少有foundry提供compiler来自动化生成的

网友B:
efuse没接触过compiler的,用过的都是固定大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efuse没接触过compiler的,用过的都是固定大小的

谢谢回答!

网友(2024-06-02):
efuse ,OTP,MTP都没看到过compiler

网友(2024-08-28):
都是做好的固定电路。不用compiler

网友:
efuse lef中有size

网友(2024-11-17):
efuse确实有人想做成compiler的,当然这些人都是来自SRAM方向的。但是,efuse由于需要的编程电流很大,IR-drop问题在大容量设计时很容易导致编程可靠性出问题,所以,efuse的complier不如SRAM那样简单,工作特性也比SRAM更复杂和苛刻,所需容量范围也变化不大,所以,也就没人去尝试采用compiler方案了。

网友(2024-12-26):
compiler的一般是大容量的,用efuse 的多是十来位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