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运行PEX报错Compilation Error

楼主(2024-01-11):
RUN PEX后出错:

Error while compiling rules file /***/HG_BD180GEZ8_LVS_Cal.cmd:
Error PEX68 on line 413 of /***/HG_BD180GEZ8_LVS_Cal.cmd - specification not supported with this calibrated rules version: pex map

这个错是什么原因,是我的calibre版本的问题吗,我的calibre是2019版本,请问如何解决?十分感谢!

网友:
同样遇到PEX报错的问题,我的calibre版本是2021的,不知道是因为工艺库和软件版本不匹配吗?感谢解答

网友A:
换个版本看看

网友B:
可以试一下打开这个规则文件,找到那一行,把版本更改成你pex上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版本看看

之前用的calibre是12版本的,出现了这个问题,就换了19版本,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一下打开这个规则文件,找到那一行,把版本更改成你pex上的版本

对应行的内容为:
PEX MAP DIFF nsd psd ntap ptap ndio_seed pdio_seed ndio5_seed pdio5_seed bjt_lpnp_seed_emit bjt_vpnp_seed_emit bjt_vnpn_seed_emit bjt_vnpn_pw_seed_emit dio_zener_plus bjt_pnp_seed_emit
并没有涉及版本的内容,不知道该如何修改

网友C:
换一个版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版本试试

更换calibre的版本?

网友D:
定义不一致,直接屏蔽,就可以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义不一致,直接屏蔽,就可以跑了

是直接把这一句注释掉吗?我把map语句全部注释了,跑PEX后出错如下:

楼主:
参考这篇帖子,问题已经解决,感谢感谢
后仿遇到错误,Rules file must contain a CAPACITANCE ORDER statement
https://bbs.eetop.cn/thread-357580-1-1.html

网友:
running LVS Flow时,将 #DEFINE CAL_XRC  NO;
running PEX Flow时,将#DEFINE CAL_XRC   YES.

网友(2024-10-18):
校友吧,我的问题是出在include规则文件的时候没有去掉前面的注释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