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导出EDIF网标失败

楼主(2024-01-11):
导出EDIF网报时报错,查询edifout显示找不到库,将报错器件替换,出错位置然让报错找不到库

网友A:
电路子模块的library路径变了,刷新check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子模块的library路径变了,刷新check一下

我把整个电路都chack了,但是显示没有错误,我进去看报错的器件路径为没有错误,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整个电路都chack了,但是显示没有错误,我进去看报错的器件路径为没有错误,不知道咋回事
...

不是报缺库了吗  用hierarchy check 看看哈  或者导出cdl 会不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报缺库了吗  用hierarchy check 看看哈  或者导出cdl 会不会报错

hierarchy check没有错误,我查的所有库,都没error。导出cdl也报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hierarchy check没有错误,我查的所有库,都没error。导出cdl也报错误。

感觉像路径有问题  是不是文件夹 或者文件名 中间有空格    这个是不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