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的cell摆放不合理

楼主(2024-01-11):
这是Innovus,placeDesign后的cell的摆放结果,中间的黄圈那里空了很多,请问是合理的吗?如果不合理,应该怎么设置才能让cell摆放均匀一些,新人求问大佬

网友A:
应该是合理的,黄圈内似乎是OAI AOI这类high-pin-density cell,可能是为了避免出现congestion所以推开cell。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区域的congestion情况,density_map分布,以及绕线情况。
另外,那你也可以看一下流程脚本中是不是对这类cell设置了cellEdgeSpac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合理的,黄圈内似乎是OAI AOI这类high-pin-density cell,可能是为了避免出现congestion所以推开cell ...

感谢回复,确实是这个问题,空的地方确实很多OAI,AOI这类器件,现在理解了,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合理的,黄圈内似乎是OAI AOI这类high-pin-density cell,可能是为了避免出现congestion所以推开cell ...

偷学到了

网友B(2024-09-22):
大佬,标准单元为啥变红了,我的也是这样,需要修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标准单元为啥变红了,我的也是这样,需要修改吗?

这个应该是show_congestion 标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标准单元为啥变红了,我的也是这样,需要修改吗?

在design browser里面选中一个module,这个module内所有的cell就都变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