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石英晶振负载电容CL不对称会对电路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楼主(2024-01-11):
皮尔斯起振电路

皮尔斯起振电路

      朋友们好,小弟想做一个温度补偿晶体振荡器,上面没画出来补偿部分。
小弟在做起振电路的时候,选用的皮尔斯起振电路结构,成功起振了,频率也对着呢。
在进一步对负载电容CL进行分析的时候,我在想,C1和C2不一定要相等呀,只需要C1和C2的等效值一样就行,
比如说C1=14pF,C2=14pF,等效的CL=7pF。
现在取C1=20pF,C2=10.77pF,等效的CL也=7pF。跑tran仿真出来频率也和之前一样的。
但是我想请问一下,这种电容不对称结构对起振电路或者整个温度补偿振荡电路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
关联词:皮尔斯振荡电路、皮尔斯起振电路、晶振、晶振起振电路、晶体振荡器、相位噪声、负载电容、负阻、

网友A:
会导致两端的幅度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导致两端的幅度不一样。

你好,仿真了一下,确实发现两边的幅度不一样,一边幅度小,一边幅度正常振荡到了电源电压。

另外我想问一下,负载电容不一样是怎么影响着皮尔斯晶振的幅度呀?
还有,如果正常情况下两端负载电容都一样的情况下,我仿真出来是振荡到电源电压和地附近(比电源电压高一二百mV,比地低一百mV),
对于这种负载电容一样的情况下,幅度是由什么影响着呀?比如说我不想振荡到电源电压3.3V,我想围绕中心电压1.65V,想让振荡到2.5V呢嘞。
还望老哥不吝赐教,十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仿真了一下,确实发现两边的幅度不一样,一边幅度小,一边幅度正常振荡到了电源电压。

另外我想问 ...

因为流过晶体的电流一样,两端电容不一样,幅度自然不一样。

幅度太高,说明你的驱动电路驱动能力太强了,降低驱动能力就能降低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流过晶体的电流一样,两端电容不一样,幅度自然不一样。

幅度太高,说明你的驱动电路驱动能力太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