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SPLL中SSPD和SSCP之间的连接是否需要考虑极性问题?

楼主(2024-01-11):
最近在仿真SSPLL环路的时候,有一次把SSPD和SSCP之间的极性接反了,仿真出来竟然仍旧可以锁住,思考了一下,想找大佬探讨一下我的理解对不对。因为SSPLL属于差分欠采样的结构,这种差分采样结构没法区分VCO的N和P两个端口,就是说无法判断VCO相位是超前REF还是滞后REF。假设VsamP-VsamN>0是对应的VCO相位超前,那么相位滞后就是VsamP-VsamN<0,如果我们接反了,VsamP-VsamN>0的时候SSCP仍然给LPF充电,也就是VCO相位会继续超前,当超前到一定的下一个VCO过零点时刻,会发生VsamP-VsamN<0,这时候SSCP将会使LPF放电,最终环路也会平衡到VsamP-VsamN=0附近,保持一个锁定的状态。所以SSPLL中是不用区分P、N极性的对吗?

1

1

2

2

3

3

网友A:
我认为你说的有道理,即亚采样只追求相位对齐,REF采样边采到过零点就认为锁定,但这里也有隐患,如果充放电的极性和理论值刚好相反,那么最终虽然可以锁定,但却可能锁定到其他f_REF的谐波上,也就是它不能鉴别频率所以必须引入锁频环来辅助锁定。
换个角度思考,即使将SSPD和SSCP之间的连接方式固定,锁定过程中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因为SSPD的线性鉴相范围只有-pi~pi,对于两个不同的相位差,如θ和pi-θ,因为其和为pi,二者对应的SSCP输出电流肯定是一样的。如果某次采样,当REF的采样边采到SAM+比SAM-大的时候,可能是VCO相位领先REF θ,也可能是VCO相位领先REF pi-θ,还可能是VCO相位落后REF -θ-pi。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你说的有道理,即亚采样只追求相位对齐,REF采样边采到过零点就认为锁定,但这里也有隐患,如果充放 ...

你说的有道理,所以这里有理论上的正确极性吗?怎么确定这个正确的极性呢?还是说根本不需要考虑极性问题。不考虑极性问题的话,SSPLL环路是不是就不是负反馈系统了呢?这样会不会影响环路的稳定性,还是说SSPLL环路本身就是不稳定的,遇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导致失锁后必须借助锁频环来纠正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有道理,所以这里有理论上的正确极性吗?怎么确定这个正确的极性呢?还是说根本不需要考虑极性问题 ...

我觉得极性可能确实没有那么重要。但也不能说这不是负反馈系统,毕竟在锁定点附近的频率波动它是可以对抗的。但由于锁定点是周期性出现的,一旦频率偏差过大,就很容易跑到相邻锁定点上,也就是锁到(N+1)或者(N-1)*fREF上,从这个角度讲它似乎稳定性没有那么好。所以我看论文里会区分一个概念,叫 lock-in range,受到该范围内的频率扰动,环路可以在不发生周期滑脱的情况下正确锁定,并且给出了一般的理论估计值,大约是两倍环路带宽。在这个lock-in range范围内,可以认为它是稳定的负反馈,超出这个范围的频率波动,就必须引入FLL才能正确锁定。以上只是我的个人理解,我也是初学者,错漏之处还望指正。

网友(2024-09-27):
不会影响锁定的,接反了只是由原来的锁定在VCO波形上升沿变成锁定在VCO波形下降沿而已

楼主:
谢谢答复,会影响锁定时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