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spfchekcer fails

楼主(2024-01-11):
我在ADE L里面设置EMIR分析的时候,每次对dspf文件进行检查都会弹出这个,但我本地并没有config和chklog文件,请问有大佬知道怎么回事吗?
spf的地址我检测的如下:

-which spfchecker
-/opt/cadence/MMSIM151/tools.lnx86/emir/bin/spfchecker

楼主:
换了新版本的Spectre,解决了,应该就是版本问题

网友A(2024-07-15):
请问怎么更新Spectre版本或者有其他解决办法,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怎么更新Spectre版本或者有其他解决办法,求助

直接重新安装一个新版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