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非交叠时钟问题

楼主(2024-01-11):
1  2时钟有没有可能某时刻都是为高啊?怎么分析

网友:
应该是不行的吧,当输入由0变1时,必须下面的时钟先从1变0上面的时钟才会从0变1;输入由1变0时,必须上面的时钟先从1变0,下面的时钟才会由0变1。除非你下面与门的延时比上面的整条通路(nor+2inv+buffer)延时还大才会出现两个时钟均为1的情况。

网友:
一般不会,这两条简单通路的信号延时不太可能差距大到能撞出两个高电平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