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差分对的匹配方式

楼主(2024-01-11):
为什么6:差分对的匹配方式。(匹配器件要远离功率器件摆放,功耗大于50mw的就属于功率器件。)
(1)      必须采用双排的共质心ABBA形式,且加DUMMY。
(2)      M<=4:S/D端不合并的画法匹配度较高;M>4:建议S/D端合并。
(3)      连线基本保持一致。
图一、二为两层铝的匹配,图三为三层铝的匹配。

网友A(2024-04-17):
请问下一维的ABBA形式应该没法让输出等长吧

网友B(2024-07-25):
1.我问过老大,其实这个是和工艺有关的,离子注入的时候是从左上角右上角喷射注入,会产生倾斜角,摆放远近不同mos做出来就会不一样,所以mos摆放成中心质点对称,这样才能保证AB两个mos做出的环境相同呀。如果fab工艺技术很牛,就可以降低这个对称要求。
2.我也不知道
3.可以找电路问一下,他很着重那两条输出下来的线的,所以肯定是要做的等长环境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我问过老大,其实这个是和工艺有关的,离子注入的时候是从左上角右上角喷射注入,会产生倾斜角,摆放远近 ...

这是我们的做法

我们电流镜差分对老大一般都会要求很极致

我们电流镜差分对老大一般都会要求很极致

网友(2025-04-30):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一维的ABBA形式应该没法让输出等长吧

你想让它等长就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