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启动时不加载.cdsinit

楼主(2024-01-11):
我在virtuoso启动的目录下建立了一个.cdsinit文件,里面写了一条简单的设置bindkey的语句,hiSetBindKey("Schematics" "<Key>0" "geDeleteAllProbe()"), 但virtuoso启动时并没有运行这个.cdsinit里面的语句,请教这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你看看virtuoso里面bindkey界面中0有没有被设置为geDeleteAllPro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