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mp placement里如何将一个IO pad指定给多个bump instance

楼主(2024-01-11):
问一下坛里的各位大佬,在icc2或者innovus里怎么将一个IO pad比如PVDD,同时指定给多个已创建的bump instance,比如bump_0_1 bump_0_2 bump_0_3,谢谢

网友:
try create_matching_type

网友:
可以将bump 的inst 弄成一个list,foreach 获取这些bump inst 坐标,然后addInst 将pad 摆在bump inst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