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内部温度测量公式的问题

楼主(2024-01-11):
求大神解答一下,为啥两个无量纲加上一个摄氏度,最后得出一个K单位的量?

楼主:
关于参数的信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参数的信息

为了方便,也为了不引起误解,量纲给隐藏了,实际情况大概是:
仿真下,供应商端:         temp经过ADC转换,线性对应 ADC_OUT,可以得到对应斜率K=Δtemp/ΔADC_OUT=℃/code    则构建函数y=a*k+b,就可得到temp和ADC_OUT的关系;
应用下,客户端:      计算temp(℃)=ADC_OUT(code)*k(℃/code)+offset0(℃)+offset_cal(℃),比原始y=a*k+b多加了一项温度校准系数offset_cal用以每颗芯片温度曲线单独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方便,也为了不引起误解,量纲给隐藏了,实际情况大概是:
仿真下,供应商端:         temp经过ADC转 ...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