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多环路稳定性仿真

楼主(2024-01-11):
请教各位大佬,对于这种多环路的LDO电路如何仿真其AC特性?谢谢

楼主:
也是在VFB处断开,直接加LC仿真么?

网友A:
LDO AC仿真个人觉得从VFB断开没有问题,多环的话需要保证各个环路的稳定性。能分享一下这个结构的论文吗,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O AC仿真个人觉得从VFB断开没有问题,多环的话需要保证各个环路的稳定性。能分享一下这个结构的论文吗, ...

我也没有这个结构的论文,电路图我是在别人的贴子里看到的,他也没有分享论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没有这个结构的论文,电路图我是在别人的贴子里看到的,他也没有分享论文。

...

有一篇相似的,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篇相似的,可以参考一下

多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DO AC仿真个人觉得从VFB断开没有问题,多环的话需要保证各个环路的稳定性。能分享一下这个结构的论文吗, ...

仿其中某个环路稳定性的话,要将其他环路断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仿其中某个环路稳定性的话,要将其他环路断开吗

1.作为初学者,我也思考过这种问题,我的结论是多环路情况是否断开其余环路要根据信号流图具体分析

2.对于你这种结构,仿FVF环路的时候最好Vset处断开,加DC偏置,这个偏置按DC仿真的值来
3.另外可否解释是加LC仿真是什么意思,我只会放iprobe去仿stb或者用ac仿
4.这篇论文我看过,发表的会议质量不高,内容参考价值也不大,我推荐你看路延教授课题组的文章,这篇论文也是仿他们的论文做的一个高压应用
5.关于多环路是否断开去仿,下面这篇文章获取有些帮助,我也正在学习
A Multi-Loop Low-Dropout FVF Voltage Regulatorwith Enhanced Load Regulation

网友(2025-07-15):
绑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