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MAX S5 Error

楼主(2024-01-11):
使用tmax进行仿真时,报出某一条链上的某个cell Error:previously used in chain trace,请问如何理解这里的Error,是这个cell被trace了两次吗?

网友A:
看了一下错误信息,也有可能是一个scan_cell接到了两条链上

楼主:
没有发现出错的cell出现在两条链上,或者某条链有两个这个cell,然后在网表里查看,这个cell属于retention寄存器,所以retention寄存器上链的话,是要区别于普通寄存器吗?
手册显示会形成一个环,之前尝试在set scan configuration -exclude_element当中添加这些cell,但是项目要求这些retention cell必须上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错误信息,也有可能是一个scan_cell接到了两条链上

没有发现出错的cell出现在两条链上,或者某条链有两个这个cell,然后在网表里查看,这个cell属于retention寄存器,所以retention寄存器上链的话,是要区别于普通寄存器吗?
手册显示会形成一个环,之前尝试在set scan configuration -exclude_element当中添加这些cell,但是项目要求这些retention cell必须上链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发现出错的cell出现在两条链上,或者某条链有两个这个cell,然后在网表里查看,这个cell属于retentio ...

trace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出问题,或者不涉及保密的情况下,描述一下出问题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