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 扫描链插入出错。请各位帮忙看一下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2024-01-11):
我的运行脚本和相应图片在附件中,运行会出现 Failed to identify any scan elements to populate unwrapped scan mode 'unwrapped'的错误,请教各位大佬为什么我的扫描链不能进行插入,生成向量。谢谢

脚本

脚本

时序电路扫描链脚本

网友A:
ATPGlib有问题,缺少FF mapping到scan FF的信息,故而工具识别不到哪些cell可以替换为scan 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PGlib有问题,缺少FF mapping到scan FF的信息,故而工具识别不到哪些cell可以替换为scan cell ...

谢谢您的回复,我现在的ATPGlib是利用一个cells.v的单元文件通过libcomp工具转换生成的,那么做扫描链插入的正确的库要怎么获得呢?

单元库文件

利用libcomp 转化的文件

网友:
要去找tessent cell lib学习lib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