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pro可以安装cadence IC617不,在线求助各位大佬

楼主(2024-01-11):
macbook pro可以安装cadence IC617不,在线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A:
装个虚拟机,虚拟机装

网友:
装个vncview连服务器吧,mac就不是为了连服务器吗(狗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虚拟机,虚拟机装

谢谢~。已经装了vmware fushion虚拟机,网上很多安装包都是放在百度网盘,linux百度网盘现在没法安装了。vmware tools又不兼容mac,linux系统可以直接下载安装cadence不,

网友(2024-12-06):
搞定了么

网友(2025-04-20):
搞定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