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DC进行逻辑综合的时候输入check_timing报错

楼主(2024-01-11):
报错如下信息
Error: Can't find the specified library 'NangateOpenCellLibrary_slow_ecsm.db:NangateOpenCellLibrary' in memory. (UID-131)
Error: Can't find the specified library 'NangateOpenCellLibrary_slow_ecsm.db:NangateOpenCellLibrary' in memory. (UID-131)

然后我将.synopsys_dc.setup中的target library 和 link library从ccs改成ecsm之后就变成如下报错

Error: Can't find the specified library 'NangateOpenCellLibrary_slow_ccs.db:NangateOpenCellLibrary' in memory. (UID-131)
Error: Can't find the specified library 'NangateOpenCellLibrary_slow_ccs.db:NangateOpenCellLibrary' in memory. (UID-131)

当且仅当我将target library 和 link library同时用ccs和ecsm才不会报错
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问题已解决,只需要删一下DC的缓存文件夹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只需要删一下DC的缓存文件夹就行了

楼主大大请问下您用的DC版本是什么啊?我用19版的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大大请问下您用的DC版本是什么啊?我用19版的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

我的是18的,我删一下它那个缓存文件 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