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仿真,如何仿真出来是下面这个图

楼主(2024-01-11):
cadence 仿真,如何仿真出来是这个图,求求大佬

网友A:
这个图应该是拿origin做的

网友B:
一眼origin,不过cadence也能出,跑个瞬态以后打印电压、电流,然后Y-vs-Y,parameter analyzer跑多个freq

网友B:
忆阻器吧,那你最好还是origin,忆阻器曲线怎么可能这么好,我猜是用了origin选取了比较好的点然后归一化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应该是拿origin做的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眼origin,不过cadence也能出,跑个瞬态以后打印电压、电流,然后Y-vs-Y,parameter analyzer跑多个freq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忆阻器吧,那你最好还是origin,忆阻器曲线怎么可能这么好,我猜是用了origin选取了比较好的点然后归一化了 ...

大佬,你也是做忆阻器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你也是做忆阻器的吗?

不是大佬,接触过了解过or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