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DNW上做N管的问题

楼主(2024-01-12):
请教一下大佬,多个N管,每个管子的衬底电位不同,可以在【同一个DNW】上面做吗(如图所示)?用NW把这些个N管隔开就行了吗?

还是说每个管子都用一个单独的DNW做?那样的话面积会非常大。
感谢~

同一个DNW上面做多个N管,每个管子衬底电位不同

同一个DNW上面做多个N管,每个管子衬底电位不同

网友A:
是的,做在一块dnw上用nw隔开。

网友:
NW做N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做在一块dnw上用nw隔开。

感谢~

楼主:
NW里做P管,DNW上方由DNW包围起来的PW里做N管

网友B:
这个你要看工艺的 是不是DNW的电位和NW的电位可以不同,正常来说是要求一样的,你一个DNW里面有不同电位的NW,我是没见过可以这样做的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要看工艺的 是不是DNW的电位和NW的电位可以不同,正常来说是要求一样的,你一个DNW里面有不同电位的N ...

啊 可能我没说清楚  NW和DNW是接同一个电位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啊 可能我没说清楚  NW和DNW是接同一个电位的

嗯 那就是一个DNW里面有不同电位的PW 之间用同一个电位的NW隔开 ,对吧,这个一般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 那就是一个DNW里面有不同电位的PW 之间用同一个电位的NW隔开 ,对吧,这个一般是可以的
...

谢谢,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