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使用两层金属做CTS,软件会崩溃

楼主(2024-01-12):
出现的问题:

使用的命令:

网友:
看下log,具体进行到哪个阶段崩溃的。
比如是不是在绕线进行到一定时候,那有可能是绕不开了。

网友(2025-03-05):
你设置用三层金属做,然后把整个mipi用第三层金属框起来,然后在布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