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B工艺如何做两个sub?

楼主(2024-01-12):
小白一枚,求助佬们一个划片槽里可以做两个sub吗?如果可以的话请问该怎么做?感谢!

网友:
psub2可以吧

网友A:
DB工艺中使用ISPWELL layer隔离,但不是物理上的隔离,只是为了lvs,要做真正的隔离需用到ISO类型的Devi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DB工艺中使用ISPWELL layer隔离,但不是物理上的隔离,只是为了lvs,要做真正的隔离需用到ISO类型的Device ...

你好,我这个项目做的dti,电路中有两个sub电位。我在两个不同sub的模块之间加了dti,Lvs依旧无法通过,请问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这个项目做的dti,电路中有两个sub电位。我在两个不同sub的模块之间加了dti,Lvs依旧无法通过,请 ...

使用DTI类型的Device,本身就是ISO类型,应该可以设计两个不同的sub的,我怀疑你加DTI没加正确,可否告知你使用的是哪类Devic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DTI类型的Device,本身就是ISO类型,应该可以设计两个不同的sub的,我怀疑你加DTI没加正确,可否告知 ...

你好,用的是nch_svt_iso_nbl_6p0v,电路和版图的properties里都勾选了DTI,现在不知道如何将两个不同sub的模块隔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用的是nch_svt_iso_nbl_6p0v,电路和版图的properties里都勾选了DTI,现在不知道如何将两个不同sub ...

我大概猜到了你问题所在,你是不是将两个不同sub的nch_svt_iso_nbl_6p0v放在同一个DTI中了,就是图片中左上角中交叉设计的两个Device。不同的sub要放在不同的DTI中,不能共用一个,你试试看,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A:
还有图片中Device最外边我看你有设计一圈Ring,那是什么Ring,是你自己设计的,还是使用工艺自带的?都包含那些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图片中Device最外边我看你有设计一圈Ring,那是什么Ring,是你自己设计的,还是使用工艺自带的?都包含 ...

您好,上图拍摄的是内环是iso_ring_dti,外环是PDIFF_SDPW_DWELL,都是直接从pdk里调用的。上述layout是同sub不同dti,所以用sub合并将dti分开。

现在比较疑惑的是如何隔离模块A与模块B,两个模块不同SUB。

网友B:
使用dti貌似会增加2层mask层吧?是项目上决定用带dti的还是个人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dti貌似会增加2层mask层吧?是项目上决定用带dti的还是个人决定的?

您好,是项目负责人决定的

网友C:
你说的sub是指哪里?不同DTI内部的SUB是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sub是指哪里?不同DTI内部的SUB是隔离的

您好,你的意思是sub环应该放置在dti环的内部吗?还是说你说的是isub?我说的sub是symbol上的sub端口。

网友D:
用ISPWELL包其中一个地吧,这样可以骗过lvs工具识别

网友C:
SUB端是DTI外面的psub,物理上隔离不了,不能用不同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ISPWELL包其中一个地吧,这样可以骗过lvs工具识别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SUB端是DTI外面的psub,物理上隔离不了,不能用不同电压

好的谢谢!